[emWin] 如何获取TEXT中字符串的长度呢?

楼主(2017-07-13):
如题,为了美观,需要将TEXT控件的长宽与TEXT中字符串的大小相匹配,不要出现多余的空格。
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获取TEXT中显示的字符串的长度值呢?
然后,根据这个长度值来设置TEXT控件的X和Y的SIZE.。
看了下文档,好像是没有这个API,但是好像在emwin内部有这个函数接口,好像是在TEXT或是EDIT等控件的回调函数中,是实现了获取字符串长度功能的。
但好像没有开放出来这个函数接口

网友:
这个出现不出现空格,应该没有影响。
你的空格后面还要显示东西?

这个函数应该是你所要的:GUI_GetStringDis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现不出现空格,应该没有影响。
你的空格后面还要显示东西?

这个函数应该是你所要的:GUI_GetStringDistX

要设置TEXT的背景高亮撒,然后,如果字符串长度需要变化的话,整个TEXT的长度如果不变的话,就不匹配了,取个要显示的字符串最大长度的话,在显示短字符串时,就会空出一大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设置TEXT的背景高亮撒,然后,如果字符串长度需要变化的话,整个TEXT的长度如果不变的话,就不匹配了,取个要显示的字符串最大长度的话,在显示短字符串时,就会空出一大截来

原来如此,试试上面的那个函数吧,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试试上面的那个函数吧,应该可以。

不错,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