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在Frame标题栏上显示RTC时间

楼主(2017-07-14):
失败方法
1.添加TEXT空间,定位到标题栏上,TEXT空间无法显示,定位至客户区可以显示。
2.用GUI_DispDecAt()透明模式,新数据直接叠加在原来上,最终一团糟。

可能的方法
1 可以试试在主窗口回调函数中刷时间,不会搞,还有就是会不会有聚焦问题。

楼主:
标题栏是窗口架构的一部分,不是窗口哎!
难道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
就是在回调函数中刷,使用函数FRAMEWIN_SetText

楼主:
case WM_TIMER:
    sprintf(str,"%d",testtitle);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hItem, str);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200);
   break;

只能这样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