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用户任务控制块,共6个任务的TCB  为什么这样处理

楼主(2017-07-14):
/***********用户任务控制块,共6个任务的TCB*********************/
    TCB_Temp = (OS_TCB *)0x10000000;
    AppTaskStart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Update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COM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UserIF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GUITCB = TCB_Temp;
    TCB_Temp ++;

    AppTaskGUIRefreshTCB = TCB_Temp;
    TCB_Temp ++;

为什么这样处理   什么意义呢

网友:
任务堆栈使用CCM RAM

你学习F1用不到,因为F1系列里面没有CCM RAM空间,使用这个空间可以加速堆栈操作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