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如何做出手机中APP图标在桌面任意移动的效果?

楼主(2017-07-14):
如题。
我看了大侠的例程,是把ICONVIEW建立在一个子窗口上。这样图标可以随着子窗口整体移动。
如果我想做出ICONVIEW的每个小图标都可以移动的效果要怎样做呢?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网友:
全部用按钮实现吧,移动的时候就像移动窗口一样,移动单个按钮。

ps: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就可以实现按钮图标效果。

网友:
1. 这个用我说的按钮来实现很方便。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有专门进行讲解这种方式。用ICONVIEW的话,应该也行,你可以测试下。
2. 这个得自己写个小算法,最好可以封装成个API函数,这样就方便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