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Iconview控件的疑问

楼主(2017-07-17):
在项目中用到了Iconview控件,在模拟器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移植到板子上的时候,Iconview控件无法聚焦(用外部按键操作屏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求大神帮助~ ~

static void _cbDialog1(WM_MESSAGE * pMsg)
{
    ... ...
    ICONVIEW_Handle hIconview;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hIconview = ICONVIEW_CreateEx(0, 60, 630, 480, pMsg->h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 GUI_ID_ICONVIEW0, 80, 80);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i++)
            {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conview, _aBitmapItem.pBitmap, _aBitmapItem.pText);
            }
            ICONVIEW_SetBkColor(hIconview, ICONVIEW_CI_SEL, GUI_BLUE);
            ICONVIEW_SetFont(hIconview, GUI_FONT_16B_ASCII);
            ICONVIEW_SetFrame(hIconview, GUI_COORD_X, 65);
            ICONVIEW_SetFrame(hIconview, GUI_COORD_Y, 65);
            ICONVIEW_SetSpace(hIconview, GUI_COORD_X, 60);
            ICONVIEW_SetSpace(hIconview, GUI_COORD_Y, 30);
            ICONVIEW_SetTextColor(hIconview, ICONVIEW_CI_UNSEL, GUI_BLACK);
            ICONVIEW_SetTextColor(hIconview,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WM_SetFocus(hIconview);   // 聚焦iconview控件

            break;
        ... ...
    }
}
模拟器效果如下

网友:
注意SetFocus的正确设置,参考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SetFocus的正确设置,参考我们的这个智能家居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