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在edit里边显示历史数据
嵌入式EMwin小虾米

楼主(2017-07-18):
对于掉电前设置的一个值,写到一个数组里边,掉电一下用哪个函数能直接在edit显示出来?
大虾吃小虾米

网友:
啥意思呀?想要最快显示的话,直接在调用了显示之后,紧接着调用WM_Exec()执行就是了

楼主:
我把数据写到eeprom里边,复位一下,让数据直接在edit里边显示出来。
大虾吃小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呀?想要最快显示的话,直接在调用了显示之后,紧接着调用WM_Exec()执行就是了

大虾吃小虾米

网友:
先用函数sprintf将数值转换成字符串,然后EDIT的文本显示函数EDIT_SetText就可以了。
char buf[10]
char value = 0
sprintf(buf, "%d", value);
EDIT_SetText(控件句柄, buf),这样就可以显示了,很方便。

ps:编辑框创建后,默认的是文本模式,另外还有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和浮点数模式,实际应用中
学会了文本模式即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 C 标准库中的函数 sprintf 将数值转换成文本,然后使用文
本显示函数,这样我们仅需掌握文本显示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函数sprintf将数值转换成字符串,然后EDIT的文本显示函数EDIT_SetText就可以了。
char buf[10]
char value = 0
sprintf(buf, "%d", value);
EDIT_SetText(控件句柄, buf),这样就可以显示了,很方便。

网友:
正好在做这个了

网友:
在WM_INIT_DIALOG消息下调用,为什么没有显示呢?🤔
大虾吃小虾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M_INIT_DIALOG消息下调用,为什么没有显示呢?🤔

你的此函数EDIT_SetText(控件句柄, buf)句柄填写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此函数EDIT_SetText(控件句柄, buf)句柄填写的什么?

问题已解决,现在可以了。😛
大虾吃小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