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DIO小工具使用

楼主(2017-07-19):
RADIO空间小圆点的尺寸怎么变大?难道大家没有遇到过吗 数据手册没有提到啊

网友:
可以用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函数

[p_w_upload=269  92]
我在创建DialogBox前调用这个函数RADIO_SetDefaultImage(&bmicon_circleslelected,RADIO_BI_CHECK);//选中
                                                 RADIO_SetDefaultImage(&    bmicon_circleempty,RADIO_BI_ACTIV);//未选中不起作用。
上图用BMPCVT转换成.C位图
然后我再回调函数WM_INIT_DIALOG调用下边也不起作用。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RADIO_0);
    RADIO_SetFont(hItem, GUI_FONT_13_1);
RADIO_SetTextColor(hItem, 0xF1B100);RADIO_SetImage(hItem,&bmicon_circleslelected,RADIO_BI_CHECK);
    RADIO_SetImage(hItem,&bmicon_circleempty,RADIO_BI_ACTIV);

楼主:
这个函数没搞成,还是用换肤实现了

网友A:
GUI_Init函数后,禁止Radio的皮肤色,使用经典色,应该就可以了,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

网友B(2019-06-27):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没搞成,还是用换肤实现了

怎么弄的,老铁我卡在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的,老铁我卡在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I_Init函数后,禁止Radio的皮肤色,使用经典色,应该就可以了,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

我在radio控件初始化那使用了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函数,最后还是显示默认皮肤

radio初始化代码

radio初始化代码

最终效果

最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radio控件初始化那使用了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函数,最后还是显示默认皮肤

你应该用皮肤色,老铁,而不是经典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radio控件初始化那使用了RADIO_SetDefaultSkinClassic函数,最后还是显示默认皮肤

这个换肤是可以了,就是第一次没出来,可能函数放的位置不对

网友:
我试试,哈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