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任务调度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有三个任务,
1.按键扫描任务,结束延时10ms进行任务切换,优先级3;
2.温湿度,RTC,ADC采样,这个任务执行下来大概要100多毫秒,每次时间不一样,优先级2;
3.LCD显示任务,优先级1。
运行的效果是,LCD只任务只执行了几次就没有运行了
问题是,
1.按键扫描频率很快,优先级又高,这样采样任务还没结束,按键任务又抢占运行,之后又切换到采样任务,这样就导致任务3很难运行;
2.采样任务和传感器通信,需要保证时序,按键任务抢占会打断采样通信的时序,这个又怎么解决?

网友:
1. 按键扫描任务10ms执行一次,这个没问题。
2. 温湿度的通信,修改下,最好1s更新一次即可,不用100ms这么快更新一次。
     RTC基本不占用时间,也是1s执行一次。
     ADC这个,最好用DMA,这样基本不占用时间了,直接读取即可。
    这么一修改,这个任务基本就不怎么占用CPU运行时间了。

楼主:
我的问题主要是按键任务优先级高,运行频率也高,会不断抢占温湿度传感器任务,这样会打断通信时序(我估计的,调试的时候每次都停在相关函数),我把温湿度的优先级调到按键上面,暂时没有问题[/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主要是按键任务优先级高,运行频率也高,会不断抢占温湿度传感器任务,这样会打断通信时序(我估计的,调试的时候每次都停在相关函数),我把温湿度的优先级调到按键上面,暂时没有问题[/b

按键10ms不高,我们的例子按键扫描,触摸扫描等都是间隔1ms切换,最高优先级任务里面。

不符合实时性的器件,比如DS18B20这种,读取温度时必须得独占CPU,时序性要求太高。所以就放在低优先任务就行,让他的运行频率越低越好,推荐1s,然后加个调度锁即可。

不管怎样,满足你的应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