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vTaskGetRunTimeStats 打印不出来

楼主(2017-07-19):
HI
      参考手册移植后发现 vTaskGetRunTimeStats 这个接口打印不出来内容或者只打印一次,我的代码如下,请帮忙看下,谢谢 !
#include "stm32f103_main.h"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PrintTaskInfo(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1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2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3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Print = NULL;
/*******************************************************************************
*    函 数 名: vTaskLED1
*    功能说明: 任务1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Toggle(LED1);
      vTaskDelay(300);
    }
}
/*******************************************************************************
*    函 数 名: vTaskLED2
*    功能说明: 任务2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Toggle(LED2);
      vTaskDelay(400);
    }
}
/*******************************************************************************
*    函 数 名: vTaskLED3
*    功能说明: 任务3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Toggle(LED3);
      vTaskDelay(500);
    }
}
/*******************************************************************************
*    函 数 名: vPrintTaskInfo
*    功能说明: 打印系统运行情况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PrintTaskInfo(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pcWriteBuffer[500];
    while(1)
    {
      printf("--------------------------------------\r\n");
      printf("taskname  taskstatus taskpronum havestask tasknum\r\n");
      vTaskList((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s\r\n", pcWriteBuffer);
      printf("  taskname   taskcount  usestatus\r\n");
      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 %s\r\n", pcWriteBuffer);
      vTaskDelay(800);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任务函数  任务名称 栈大小 任务参数 优先级  任务句柄
  xTaskCreate( vTaskLED1,"vTaskLED1",512, NULL, 4,&xHandleTaskLED1);
  xTaskCreate( vTaskLED2,"vTaskLED3",512, NULL, 3,&xHandleTaskLED2);
  xTaskCreate( vTaskLED3,"vTaskLED3",512, NULL, 2,&xHandleTaskLED3);
  xTaskCreate( vPrintTaskInfo,"vPrintTask",512, NULL, 1,&xHandleTaskPrint);

}
int main(void)
{
  //为了防止初始化 STM32 外设时有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这里禁止全局中断(除了 NMI 和 HardFault)
  __set_PRIMASK(1);
  Bsp_Init();
  AppTaskCreate();
  //开始调度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网友:
看下我们教程的这个章节,有讲解。你贴的程序里面没有看到比滴答定时器分辨率高的定时器初始化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  函 数 名: bsp_SetTIMforInt
*  功能说明: 配置 TIM 和 NVIC,用于简单的定时中断. 开启定时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由应用程序实现。
*  形 参: TIMx : 定时器
*  _ulFreq : 定时频率 (Hz)。 0 表示关闭。
*  _PreemptionPriority : 中断优先级分组
*  _SubPriority : 子优先级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etTIMforInt(TIM_TypeDef* TIMx, uint32_t _ulFreq, uint8_t _PreemptionPriority, uint8_t _SubPriority)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uint16_t usPeriod;
    uint16_t usPrescaler;
    uint32_t uiTIMxCLK;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int8_t irq = 0;
      /* 使能TIM时钟 */
    if ((TIMx == TIM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bsp_GetRCCofTIM(TIMx), ENABLE);
    }
    els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bsp_GetRCCofTIM(TIMx), ENABLE);
    }
    if (_ulFreq == 0)
    {
        TIM_Cmd(TIMx, DISABLE);        /* 关闭定时输出 */
        if (TIMx == TIM1)
            irq = TIM1_UP_IRQn;
        else if (TIMx == TIM2)
            irq = TIM2_IRQn;
        else if (TIMx == TIM3)
            irq = TIM3_IRQn;
        else if (TIMx == TIM4)
            irq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_Preemption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_Sub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turn;
    }
    if ((TIMx == TIM1))
    {
        /* APB2 定时器 */
        uiTIMxCLK = 72000000;
    }
    else    /* APB1 定时器 .  */
    {
        uiTIMxCLK = 72000000/2;    // SystemCoreClock / 2;
    }
    if (_ulFreq < 100)
    {
        usPrescaler = 10000 - 1;                    /* 分频比 = 1000 */
        usPeriod =  (uiTIMxCLK / 10000) / _ulFreq  - 1;        /* 自动重装的值 */
    }
    else if (_ulFreq < 3000)
    {
        usPrescaler = 100 - 1;                    /* 分频比 = 100 */
        usPeriod =  (uiTIMxCLK / 100) / _ulFreq  - 1;        /* 自动重装的值 */
    }
    else    /* 大于4K的频率,无需分频 */
    {
        usPrescaler = 0;                    /* 分频比 = 1 */
        usPeriod = uiTIMxCLK / _ulFreq - 1;    /* 自动重装的值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s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usPrescale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x, ENABLE);
    /* TIM Interrupts enable */
    TIM_ITConfig(TIMx,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x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x, ENABLE);
    if (TIMx == TIM1)
        irq = TIM1_UP_IRQn;
    else if (TIMx == TIM2)
        irq = TIM2_IRQn;
    else if (TIMx == TIM3)
        irq = TIM3_IRQn;
    else if (TIMx == TIM4)
        irq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_Preemption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_Sub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上面是我的系统定时器,设置的频率也为 2k使用的是 TIM3

eric2013
:
看下我们教程的这个章节,有讲解。你贴的程序里面没有看到比滴答定时器分辨率高的定时器初始化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HI
      参考手册移植后发现 vTaskGetRunTimeStats 这个接口打印不出来内容或者只打印一次,我的代码如下,请帮忙看下,谢谢 !
#include "stm32f103_main.h"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PrintTaskInfo(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1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2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3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Print = NULL;
/*******************************************************************************
*        函 数 名: vTaskLED1
*        功能说明: 任务1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Toggle(LED1);
      vTaskDelay(300);
    }
}
/*******************************************************************************
*        函 数 名: vTaskLED2
*        功能说明: 任务2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Toggle(LED2);
      vTaskDelay(400);
    }
}
/*******************************************************************************
*        函 数 名: vTaskLED3
*        功能说明: 任务3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Bsp_LEDToggle(LED3);
      vTaskDelay(500);
    }
}
/*******************************************************************************
*        函 数 名: vPrintTaskInfo
*        功能说明: 打印系统运行情况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PrintTaskInfo(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pcWriteBuffer[500];
    while(1)
    {
      printf("--------------------------------------\\r\\n");
      printf("taskname  taskstatus taskpronum havestask tasknum\\r\\n");
      vTaskList((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s\\r\\n", pcWriteBuffer);
      printf("  taskname   taskcount  usestatus\\r\\n");
      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 %s\\r\\n", pcWriteBuffer);
      vTaskDelay(800);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任务函数  任务名称 栈大小 任务参数 优先级  任务句柄
  xTaskCreate( vTaskLED1,"vTaskLED1",512, NULL, 4,&xHandleTaskLED1);
  xTaskCreate( vTaskLED2,"vTaskLED3",512, NULL, 3,&xHandleTaskLED2);
  xTaskCreate( vTaskLED3,"vTaskLED3",512, NULL, 2,&xHandleTaskLED3);
  xTaskCreate( vPrintTaskInfo,"vPrintTask",512, NULL, 1,&xHandleTaskPrint);

}
int main(void)
{
  //为了防止初始化 STM32 外设时有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这里禁止全局中断(除了 NMI 和 HardFault)
  __set_PRIMASK(1);
  Bsp_Init();
  AppTaskCreate();
  //开始调度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了测试接口将

#define  timerINTERRUPT_FREQUENCY    20000
这个定义修改成 1 导致的, 多谢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了测试接口将

#define  timerINTERRUPT_FREQUENCY    20000
这个定义修改成 1 导致的, 多谢解答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