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求教osThreadDef()函数中,osPriorityNormal 和stack size值得确定?

楼主(2017-07-19):
osThreadDef(thread1, osPriorityNormal, 1, 0); //thread definition structure

The thread structure requires us to define the name of the thread function, its
thread priority,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of the thread that will be created, and its
stack size. We will look at these parameters in more detail later. Once the thread
structure has been defined the thread can be created using the osThreadCreate()
API call. Then the thread is created from within the application code, this is often
the within the main thread but can be at any point in the code.

请问,这个the number of instances of the thread是指什么?stack size ?

网友:
还没有顾上研究MDK5中的CMSIS-RTOS RTX,说下我的理解吧,基于RTX的。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of the thread   这个应该是任务的例化,即多个任务都是运行的同一个任务函数,RTX有这个功能,具体你这个实际测试下。

stack size是任务栈大小。

楼主: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of the thread,是指多个线程都调用的函数数量吗?
stack size 大小怎么确定呢?
学习的时候,给main函数栈溢出,最后给设置更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of the thread,是指多个线程都调用的函数数量吗?
stack size 大小怎么确定呢?
学习的时候,给main函数栈溢出,最后给设置更大值

1. 对这个很少用,一般都是创建1个。需要多少个都单独创建。

2. CMSIS-RTOS也有个调试组件的,MDK进入调试状态可以查看,跟早前的RTX使用方法一样,可以查看任务堆栈使用情况。

楼主:
嗯嗯,我也是调试的时候发现栈溢出,然后调大了main函数的栈大小。还在学习,大神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也是调试的时候发现栈溢出,然后调大了main函数的栈大小。还在学习,大神有没有推荐的书籍呢

这个没有书籍,得自学,看官方的help文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