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配置RL-TCPnet的FTP服务器,不可仅配置1个会话,最少配置2-3个,实际测试配置1个无

楼主(2017-07-19):
实际测试,仅配置1个会话,会出现无法上传和下载文件的问题

网友(2023-06-01):
硬汉哥,确实有这个问题,我目前使用 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V1.1).7z 例程发现,RTE目录下的Net_Config_FTP_Server.h文件 FTP_SERVER_NUM_SESSIONS 配置宏,配置的会话数量为1,实际测试中可以连上ftp服务器,但是无法上传、下载文件。希望百度云盘上的例程修改下,AC5和AC6编译器下的配置文件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