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遇到奇怪的现象,不得其解

楼主(2017-07-19):
自己做的板子,用GPIO仿真类似于SPI的信号控制TM1638显示电路,因为CPU的速度较快,TM1638响应跟不上,在控制SCLK、STB和DIO电平跳变之后进行了少量的延时,显示是没问题的。今天遇到的怪现象是,在控制SCLK、STB和DIO的函数代码之前又添加了两个不相关的函数,而且新函数还没有运行过,且编译无语法错误,调试也没发现也不存在堆栈溢出或变量区域覆盖的问题,显示就完全不正常了,如果将新函数摆放在后面就没有问题。解决的方法竟然是在不移动新函数的情况下,将原函数的延时再加长一些就好了,显得很让人费解,因为一个函数在整个代码中的的位置不应该影响语句的运行速度吧。

网友:
一般这种比较奇葩的问题,原因往往是比较简单的小错误造成的,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比较奇葩的问题,原因往往是比较简单的小错误造成的,你找找看。

程序是RTX下的,运行是正常的,没发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