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osDelay(), osWait()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7-20):
根据基础教程,好像osDelay的延时不会导致任务管理器不会切换到其他就绪任务,还是根据时间片切换;
osWait是等待其他任务的信号或者超时,并且任务管理器会切换到其他任务。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对的,看源码,上面有简单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看源码,上面有简单注释。

这个好像没有源码吧,难道在安装路径pack包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源码吧,难道在安装路径pack包里?

是的。

网友:
osDelay()不会引起任务切换的吗?  那osWait只是等待信号等东东,  那正常的任务切换该调用哪个函数?

网友:
而且消息等事件都有自己等待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Delay()不会引起任务切换的吗?  那osWait只是等待信号等东东,  那正常的任务切换该调用哪个函数?

这些函数就是做任务切换的。

网友:
osDelay()也会切换任务的吧? 貌似我测试了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Delay()也会切换任务的吧? 貌似我测试了下也可以

是的,这个是正常的延时,挂起此任务,切换到低优先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