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fwrite写数据的时候能写到文件的具体位置吗?

楼主(2017-07-20):
现在RL_FlashFS挂载nand flash ,创建了一个Init的文件,想在文件的开头前4个字节留出来另做他用,然后用

                    fseek(l_file,4, SEEK_SET);
                    fwrite("1234",sizeof(unsigned char),4,l_file);
                    fflush(l_file);
                    fclose(l_file);
这段代码写入数据
但是我用

                    fseek(l_file, 0, SEEK_SET);
                    fread(f_data,sizeof(unsigned char),3,l_file);
                    fflush(l_file);
                    fclose(l_file);
这段代码读前三个字节的数据,读出来的是123,
也就是说写进去的数据时文件开头开始写的,没有空四个字节,请问下是不是因为不能直接写入到具体位置呢?但是用fread读的时候是可以从第几个字节开始读的
-我很菜

网友:
刚创建的文件,不能随意指定位置写。
只能从开头写,即使是我们电脑的word,记事本也做不到,如果前面是空格,空格也是字符,要占用空间的。

楼主:
那如果在有内容的文件里更改某一位置的数据该怎么写?
-我很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在有内容的文件里更改某一位置的数据该怎么写?

网友:
你试试这个,看看是否满足你的应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