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7-07-20):
f103rct6
系统:freertos
在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can中断)中运行一个uart里的comSendBuf函数(用的论坛给的底层驱动),就是想在can中断打印下,但是一运行就死到
系统函数系统就停到了,

configASSERT

configASSERT
configASSERT函数里。中断嵌套需要注意哪些?
其中freertosconfig里的中断相关设置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0x0f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0x01

网友:
调用这个函数comSendBuf后,会触发FreeRTOS的开关中断操作,在bsp.h文件里面我做了宏定义,这个开关中断函数是任务级的,不能在中断里面调用。

需要在中断里面打印的话,采用这种方式的吧:
#define ETH_CONNECT    "ETH_LINK Connect\\r\\n"

for (i = 0; i < sizeof(ETH_CONNECT); i++)
{
    USART1->DR = pError;
    /* 等待发送结束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C) == (uint16_t)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