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 NVIC 问题

楼主(2017-07-20):
HI
    看到 STM32F103 一共有 5 个中断响应组, 是否配置为  NVIC_PriorityGroup_4 时系统只能响应 16 个中断了呢 ? 那么如果需求的中断源多余这个怎么处理呢 ?

网友:
设置成同优先级就行。

楼主:
那么如果两个中断同时来,虽然概率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  另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这一项如何理解呢 ?

楼主:
设置为  NVIC_PriorityGroup_4  ,抢占式优先级相同,中断同时来 , 系统不就挂了 ?   另外 配置中断时 NVIC_IRQChannel 这个成员的作用是什么 ? 确定中断源的类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  NVIC_PriorityGroup_4  ,抢占式优先级相同,中断同时来 , 系统不就挂了 ?   另外 配置中断时 NVIC_IRQChannel 这个成员的作用是什么 ? 确定中断源的类型吗 ?

系统不会挂起,中断管理控制器有挂起机制的,没有的到执行的就挂起着,等待执行。

NVIC_IRQChannel 是中断通道,配置那个中断,设置那个中断通道。

楼主:
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中断来了  -》 确定中断组 -》确定终端优先级 -》 根据  NVIC_IRQChannel 这个算出中断号 -执行对应的中断函数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中断来了  -》 确定中断组 -》确定终端优先级 -》 根据  NVIC_IRQChannel 这个算出中断号 -执行对应的中断函数呢 ?

-》 确定中断组 -》确定终端优先级 -》 根据  NVIC_IRQChannel 这个算出中断号
这个在我们配置NVIC的时候已经设置好。

中断来了,直接从中断向量表里面获取此中断的入口地址,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这个是NVIC的中断优先级,优先级的意思是在发生中断的时候,优先级高的先进行处理。就跟银行的贵宾客户一样,有事可以插队处理。次级优先级的意思就是,相同优先级的中断大家都在排队的时候,CPU处理完上一个中断后,队列中的次级优先级高的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