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V5.32版本驱动配置问题
~

楼主(2017-07-20):
最近移植了emWin V5.32版本,我想问下GUIDRV_FlexColor_SetFunc();是什么功能的?为什么V5.28里面没有这个函数?5.28的移植和5.32的移植是不同的吗?好头痛,没弄明白。现在用emWin V5.32版本,发现刷新速度很慢,所以按照安富莱的教程打算优化下底层,在优化的过程中就碰到了现在这个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

网友:
我们的移植用不到函数GUIDRV_FlexColor_SetFunc();

我们移植中,emWin的底层接口文件,仅需要修改此GUIDRV_Template.c文件。

另外你的刷新速度慢,着重刷新函数_DrawBitLine16BPP,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把你的工程上传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