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临界区问题

楼主(2017-07-20):
HI
    我阅读 安富莱_STM32-V4开发板_FreeRTOS教程(V1.0).pdf 文件, 参照临界段的历程修改我的代码,发现会在临界区嵌套的时候会挂死系统,我的设计是在一个任务中,记录任务执行的次数,如果次数够20次了,调用一个加入有操作临界区的函数,然后运行一会就挂了。我的主要函数如下:
/*
*********************************************************************************************************
*  函 数 名: StackOverflowTest
*  功能说明: 任务栈溢出测试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StackOverflowTest(void)
{
  int16_t i;
  uint8_t buf[500];
  taskENTER_CRITICAL();//进入临界区
  printf("1111111\r\n");
  (void)buf; /* 防止警告 */
  for(i = 500; i >= 0; i--)
  {
  buf[i] = 0x55;
  }
  taskEXIT_CRITICAL();//退出临界区
}
/*******************************************************************************
*    函 数 名: vTaskStackOver
*    功能说明: 任务故意让栈溢出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StackOver(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i =0;
    while(1)
    {
      taskENTER_CRITICAL();//进入临界区
      i++;
      if(i==20)
      {
       // printf("i == %d\r\n",i);
        StackOverflowTest();
        i = 0;
      }
      printf("task test\r\n");
      taskEXIT_CRITICAL();//退出临界区
      vTaskDelay(500);
    }
}

    测试发现,如果打开 printf("i == %d\r\n",i); 这一句就不会死机 , 再不打开的情况下输出的最后一句是
printf("1111111\r\n");

  请问这个是为什么呢 ?

网友:
你这个程序是为了测试临界区还是栈溢出,如果是临界区,把下面这个改下。
uint8_t buf[500];

buf最大是499,不设置buf[500] =XXX,你试试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我最后找到了 , 这个栈溢出检查为何没检查出来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后找到了 , 这个栈溢出检查为何没检查出来呢 ?

检测机制性能有限。

楼主:
请问一下  HardFault_Handler 这个错误如何调试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HardFault_Handler 这个错误如何调试呢 ?

有,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