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串口中断的问题2

楼主(2017-07-21):
问题描述:USART1串口中断函数,在这里面写了个printf(),然后程序就不跑了,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PC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的代码啊?

我现在改了一下,在中断里面向消息队列发数据,然后在一个普通的任务中读取这个消息,

写的代码

写的代码

报的错误

报的错误

这样接收不合适吗?

请大神简单指点一下啊!

网友:
1. 设置个标志,在中断外面打印就好。你的printf函数使用的串口是不是也用的USART1。
2. 你把你的账号发给我,我帮你重置下密码和安全问题。

楼主:
又捣鼓了一整天,解决了。
原因:1.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成0了,不能调用RTOS的API,这个跟配置有关#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0x01
            2.两个.c文件里的变量相互引用,写错了,C语言没过关,很是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捣鼓了一整天,解决了。
原因:1.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成0了,不能调用RTOS的API,这个跟配置有关#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0x01
2.两个.c文件里的变 ..

你给发的账号有问题,论坛不存在这个账号,需要的话,再发我一次,帮你重置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