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emwin显示edit编辑框的问题

楼主(2017-07-24):
最近在做触摸edit小工具弹出小键盘的事,但是一直没有做成功。具体的实现流程应该是:
1.在界面m触摸edit小工具后直接在界面m的某个指定位置弹出小键盘
2.这个小键盘应该具有“模态”窗口的属性,具体是指只能触摸小键盘区域,窗口m的区域不在支持触摸
3.其他小可爱~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在弹出小键盘的时候,能显示小键盘的背景图片跟字符,但就是不能显示小键盘窗口上面的edit框。
然而如果我在创建小键盘窗口的时候如果依次做了删除界面m、创建小键盘窗口、设置背景色、清屏(相当于直接重新创建一个窗口),这时候能显示完全的小键盘,但这是不符合要求的,因为我需要将小键盘显示在界面m上面,不能删除它。具体的现象及部分源代码我会贴在下面,不知道有没有好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void CreateKeyboard(WindowElem window)
{
    /*
    **    此函数说明:
        1.此函数不需要保存LastHwin参数,也不需要删除上一个窗口
        2.需要保存的是keyboardID,在退出小键盘编辑状态的时候删除这个窗口,并退回之前的窗口
    */
    WM_HWIN hWin;
//WM_DeleteWindow(LastHwin);     //1.删除界面m
    hWin = WM_CreateWindow(window.x, window.y, window.width, window.height, WM_CF_SHOW, NULL, 0);
    //LastHwin = hWin;
    WM_SelectWindow(hWin);
//GUI_SetBkColor(window.bgkColor); //2.设置清屏的背景色
//GUI_Clear();              //3.清屏
}
void showKeyboard(int WindowID)
{
    WindowList *we = myWindowList->next;
    NewWindowID = WindowID;
    while (we->data.number != WindowID)   we = we->next;
    if (we)
    {
        CreateKeyboard(we->data);
        showKeyboardCell(we->data);
    }
}
void showKeyboardCell(WindowElem window)
{
    /*
    **    此函数说明:
    1.使用此函数显示小键盘的按钮、字符、edit、背景图片
    */
    NumberList *numberList = window.num->next;
    ButtonList *buttonList = window.button->next;
    ImageList *imageList = window.image->next;
    StringList *stringList = window.str->next;
    int curCellID = 0, haveFind = 0;
    while (numberList || buttonList || imageList || stringList)
    {
        if (numberList && haveFind == 0)
        {
            if (curCellID == numberList->data.cellID)
            {
                showNumber(*numberList);
                numberList = numberList->next;
                haveFind = 1;
                curCellID++;
            }
        }
        if (buttonList && haveFind == 0)
        {
            if (curCellID == buttonList->data.cellID)
            {
                showButton(*buttonList);
                buttonList = buttonList->next;
                haveFind = 1;
                curCellID++;
            }
        }
        if (imageList && haveFind == 0)
        {
            if (curCellID == imageList->data.cellID)
            {
                showImage(*imageList);
                imageList = imageList->next;
                haveFind = 1;
                curCellID++;
            }
        }
        if (stringList && haveFind == 0)
        {
            if (curCellID == stringList->data.cellID)
            {
                showString(*stringList);
                stringList = stringList->next;
                haveFind = 1;
                curCellID++;
            }
        }
        if (haveFind == 0)  curCellID++;
        else   haveFind = 0;
    }
}
void showNumber(NumberList numberList)
{
    //显示的字符要跟随寄存器值变化,首先需要获取寄存器值
    DrawEdit(numberList.data.cellID, numberList.data.x, numberList.data.y, numberList.data.width,numberList.data.height,numberList.data.font,numberList.data.fontcolor,numberList.data.fontsize,numberList.data.bgkColor,numberList.data.NumberType,numberList.data.m_numFormat,numberList.data.RegType,numberList.data.RegID,numberList.data.keyboard);
}
void DrawEdit(int cellID,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font, int fontColor, int fontSize, int bgkColor, int numberType, int M_numFormat, int RegType, int RegID, int keyboard)
{
    /*
    **    函数说明:
        1.字体暂时使用等宽字体
        2.显示的格式使用文本,可以使用sprintf函数将数值转换成文本显示出来
        3.句柄的动态创建通过将cellID的类型强制转换成EDIT_Handle
        4.将寄存器的值读出来赋给value
    */
    char buf[50];
    char value = 0;
    EDIT_Handle hEdit;

    hEdit = EDIT_CreateEx(x, y, width, height, LastHwin, WM_CF_SHOW, 0, cellID, 15);    //暂时只支持输入、显示15个字符
    sprintf(buf, "%d", value);        //将value转换成字符串的形式,以便使用
    EDIT_SetText(hEdit, buf);        //这里需要获取寄存器数值,在此之前还需要使用sprintf函数将数值转换成文本
    EDIT_SetFont(hEdit, &GUI_Font8x16x2x2);    //暂时使用这个字体,后期做成宏定义
    EDIT_SetTextColor(hEdit, EDIT_CI_DISABLED, (GUI_COLOR)fontColor);
    EDIT_SetBkColor(hEdit, EDIT_CI_DISABLED, (GUI_COLOR)bgkColor);
}

清屏显示小键盘

清屏显示小键盘

未清屏显示小键盘

未清屏显示小键盘

清屏操作是在函数:
void CreateKeyboard(WindowElem window);

内执行的。
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显示edit小工具的函数:
void DrawEdit(int cellID,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font, int fontColor, int fontSize, int bgkColor, int numberType, int M_numFormat, int RegType, int RegID, int keyboard);

已经进入,并且传入的参数均是有值的。
现在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导致edit无法在界面m显示,求好汉相告...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个程序的逻辑关系弄的稍有些复杂,有没有简单点的测试程序,仅需能够表达你的功能的程序即可。我在模拟器上给你测试下。

另外清屏操作
//GUI_SetBkColor(window.bgkColor); //2.设置清屏的背景色
//GUI_Clear();

使用窗口的时候不要这么清除,全部有窗口的回调函数来实现。比如你桌面窗口上面创建了一个窗口,你删掉这个窗口后,无需自己手动调用这两个函数去清除,仅需其放在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里面即可,窗口管理器会去自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的逻辑关系弄的稍有些复杂,有没有简单点的测试程序,仅需能够表达你的功能的程序即可。我在模拟器上给你测试下。

另外清屏操作
//GUI_SetBkColor(window.bgkColor); //2.设置清屏的背景色
//GUI_Clear();
.......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
实际上现在做的这个事其流程大致是:上位机生成一个文件->下位机读取、解析该文件->下位机生成界面上的各种元件,因此整个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链表来存储、传递数据..由于创建窗口的方式不是使用资源表的形式,因此并没有使用emwin统一的资源表加上回调函数的形式,只是使用emwin的底层。实际上对于使用资源表的方式我个人是喜闻乐见的,毕竟很方便撒..
测试程序我这边其实并没有这个...所以还在跟学长商量怎么搞这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的逻辑关系弄的稍有些复杂,有没有简单点的测试程序,仅需能够表达你的功能的程序即可。我在模拟器上给你测试下。

另外清屏操作
//GUI_SetBkColor(window.bgkColor); //2.设置清屏的背景色
//GUI_Clear();
.......

已经解决..多谢硬汉哥的提醒,‘窗口’两字惊醒梦中人..解决途径我写在下面了,再次感谢!

楼主:
成功做出来了。
创建edit小工具的时候传入的一个全局变量给错了。就是这个函数:
EDIT_CreateEx(x, y, width, height, LastHwin, WM_CF_SHOW, 0, cellID, 15);

其解决过程为:在调试的时候强制更改生成文件中小键盘窗口的起始x、y坐标值。那么小键盘的位置理应发生改变。
随后发现在删除窗口m的情况下,生成的小键盘窗口起始位置确实发生变化,同时edit、字符、图片的位置也随着窗口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在不删除界面m的情况下,生成的小键盘窗口起始位置还是发生变化,字符、图片的位置也随着窗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这时候edit小工具的位置却不变。
所以由此考虑到edit相对于屏幕的相对位置,在界面m上受到界面m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唯一一个参数值只能是‘LastHwin’。
我在编写函数:
void CreateKeyboard(WindowElem window);

的时候曾提前写过注释:
/*
    **    此函数说明:
        1.此函数不需要保存LastHwin参数,也不需要删除上一个窗口
        2.需要保存的是keyboardID,在退出小键盘编辑状态的时候删除这个窗口,并退回之前的窗口
    */

所以,实际上在编写之初是考虑到这部分问题了的,但在编写另一部分代码来显示元件的时候可能有点晕了,还是怎么滴..总之,确实是没按要求来...
万幸的是,还好晕了是晕了但还没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多谢硬汉哥的提醒,‘窗口’两字惊醒梦中人..解决途径我写在下面了,再次感谢!


网友(2020-12-21):
引用 楼主:
成功做出来了。
创建edit小工具的时候传入的一个全局变量给错了。就是这个函数:
其解决过程为:在调试的时 ...

老哥,键盘上的EDIT控件怎么获取点击的EDIT框里的值并且修改,相当于全选编辑框里的数值,要不然不知道输入了什么

网友:
楼上
  请看我在:" 求助键盘上的EDIT控件怎么获取点击的EDIT框里的值并且修改 " 帖子内的回复,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