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CD方案选择问题

楼主(2017-07-24):
想问下看,用STM32F407带8080的LCD与用STM32F429带RGB的LCD。
这两个方案哪种各合适点?
主要用来做手持设备,基本只要一个屏和按键,有个USB之类的更好

网友:
多大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分辨率

4.3寸的咯,480*272或是480*3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寸的咯,480*272或是480*320?

这个话用ili9488就行,如果不怎么刷新图片,用F407就够用。

如果需要快速刷新控件,特别是图片,得使用F42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用ili9488就行,如果不怎么刷新图片,用F407就够用。

如果需要快速刷新控件,特别是图片,得使用F429了。

还是用429省心吧
用另外的LCD控制器还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429省心吧
用另外的LCD控制器还麻烦了

还是F429爽些,防止你的性能不够还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