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线式RTD(PT100,PT1000)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24):
(图片)

网友A(2019-01-21):
之前做了一版ADS1248,能读到ic的ID,但是采集时,ad值波动太大了,不知道哪里影响的,帮我看一下这原理图可有错

网友B:
美信有专用的铂电阻接口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了一版ADS1248,能读到ic的ID,但是采集时,ad值波动太大了,不知道哪里影响的,帮我看一下这原理图可有错

检查下底线的问题,温度测量 ad波动一般地线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底线的问题,温度测量 ad波动一般地线的问题多

好的,我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信有专用的铂电阻接口芯片

我们用到-60到600度的测温,最大精度不超过3℃,不知道美信的那个片子适合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到-60到600度的测温,最大精度不超过3℃,不知道美信的那个片子适合不,

芯片不能在-60~600工作,只要铂电阻能行就行吧,你在仔细核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到-60到600度的测温,最大精度不超过3℃,不知道美信的那个片子适合不,

ADS1248这个AD可以的,我有朋友在用 我用的是7124 测温原理跟这个一样   用热电偶 跳100多  用了增益

网友:
之前项目用过ADS1248测模拟量包括电压、电流、电阻、pt100测温,测量很准,相同电压ad值跳动10以内,pt100测温跳动小于1C。但我用的是外部4.096V参考源,用内部参考源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S1248这个AD可以的,我有朋友在用 我用的是7124 测温原理跟这个一样   用热电偶 跳100多  用了增益

我采集100R的电阻,那个AD值417679;这个值417510~417940之间跳动,是不是跳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