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7-07-24):
在IAR开发环境下编译例程,出现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STM32Cube\YSF1_HAL_freemodbus_001\Middlewares\modbus\mb.c" 的报错,

看了网上的帖子,听说这是在低版本编写的程序在高版本的IAR编译运行下出现的问题,然后就在-->project-->option-->C++compile-->preprocessor添加相应的路径
$PROJ_DIR$/../Inc
$PROJ_DIR$/../Drivers/STM32F0xx_HAL_Driver/Inc$PROJ_DIR$/../Drivers/STM32F0xx_HAL_Driver/Inc/Legacy
但会出现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eMBInit" [referenced from D:\STM32Cube\YSF1_HAL_freemodbus_001. freemodbus移植\EWARM\YS-F1Pro\Obj\main.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eMBEnable" [referenced from D:\STM32Cube\YSF1_HAL_freemodbus_001. freemodbus移植\EWARM\YS-F1Pro\Obj\main.o] 的报错
也检查了project中库文件,是没问题的,求大神相助

网友:
路径要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要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是像你这样子添加的,但就出现了我上面说的那样no definition......的报错

网友:
你用的是8.x系列么,为什么你的路径是这样的

我的这里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8.x系列么,为什么你的路径是这样的

我的这里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我用的是8.10版本,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用的是8.10版本,怎么破

手动搞成我这样的是否可以,或者从我们这里下载一个例子,这里的例子都有配套IAR7.5,你下载后编译下,看看是否可以正常编译,然后看下这个地方的路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搞成我这样的是否可以,或者从我们这里下载一个例子,这里的例子都有配套IAR7.5,你下载后编译下,看看是否可以正常编译,然后看下这个地方的路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