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_TCPnet做服务器时如何进行并发处理

楼主(2017-07-25):
开发板做服务器,如何能进行处理多个客户端的连接?????并发处理方式

网友:
有几个客户端就创建几个服务器,设置监听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客户端就创建几个服务器,设置监听即可。

创建后监听同一个端口么?是用BSD SOCKET还是TCPNET的原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后监听同一个端口么?是用BSD SOCKET还是TCPNET的原始的

1, 可以监听同一个端口。
2.   原始socket或者BSD Socket都可以实现。

网友(2017-12-01):
我使用BSD SOCKET创建了两个服务器,第一个服务器能连接上,也能正常收发数据,第二个服务器在accept时返回无效的socket描述符,请问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错了?两个服务器使用2个任务,第一个服务器先运行,连接成功后运行第二个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BSD SOCKET创建了两个服务器,第一个服务器能连接上,也能正常收发数据,第二个服务器在accept时返回无效的socket描述符,请问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错了?两个服务器使用2个任务,第一个服务器先运行,连接成功后运行第二个服务器

用TCPnet的原始Socket,非常好用,比BSD Socket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