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33章FreeRTOS 低功耗tickless之 停机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7-07-25):
想请问版主一个问题,实现tickless之停机模式的参考代码中,有一处很是费解,

   4. 本实验在FreeRTOS自带的tickless睡眠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停机模式,实现方法是重新
*                   在文件FreeRTOSConfig.h定义如下函数两个函数
*                    #define configPRE_SLEEP_PROCESSING(x)  OS_PreSleepProcessing(x)
*                    #define configPOST_SLEEP_PROCESSING(x) OS_PostSleepProcessing(x)
上面是参考代码上的原话,但是我在FreeRTOSConfig.h中并未发现这样的宏定义,搜索整个工程也没有见到,那么意味着

#ifndef configPRE_SLEEP_PROCESSING
    #define configPRE_SLEEP_PROCESSING( x )
#endif

#ifndef configPOST_SLEEP_PROCESSING
    #define configPOST_SLEEP_PROCESSING( x )
#endif
这两个宏并没有被替换,也就是并没有进入停机模式。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还是版主历程遗忘了?

网友A:
Re:33章FreeRTOS 低功耗之 tickless 模式的疑问

例子太多,V6忘了复制粘贴了,V5有添加,谢谢楼主告知

楼主:
嗯嗯,我还以为自己哪里没理解到。还在等V6的ucos3教程,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还以为自己哪里没理解到。还在等V6的ucos3教程,期待中~~~

当前学习早期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和官方三部曲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33

网友(2018-09-05):
引用 网友A:
例子太多,V6忘了复制粘贴了,V5有添加,谢谢楼主告知

请问STM32F103可以同上设计程序吗??我用STM32F103程序直接卡死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