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显示jpg图片时貌似有点点闪烁,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17-07-26):
请教下,显示jpg图片时貌似有点点闪烁,是怎么回事 ??

貌似不能够直接上传视频,我只能把它分开压缩后上传

下载后解压就可以看到了,先谢谢各位了,

JPG 使用 rgb888模式,lcd屏也使用 rgb888模式(lcd屏只支持 rgb888模式)

20170725_232515.part1.rar (5 MB, 下载次数: 62) 20170725_232515.part2.rar (5 MB, 下载次数: 65)

20170725_232515.part4.rar (5 MB, 下载次数: 69) 20170725_232515.part5.rar (5 MB, 下载次数: 62)

网友:
视频可以上传到优酷上面,我们论坛最近有bug,上传大的附加就失败。

LCD使用rbg565是否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可以上传到优酷上面,我们论坛最近有bug,上传大的附加就失败。

LCD使用rbg565是否闪烁。

565 格式貌似不闪,888 格式 会有几个点 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5 格式貌似不闪,888 格式 会有几个点 闪烁

网友:
这样的话,降低LTDC的输出时钟,降低一半,然后板子断电,等1分钟后,上电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可以上传到优酷上面,我们论坛最近有bug,上传大的附加就失败。

LCD使用rbg565是否闪烁。


565格式的貌似没有亮点闪烁,888格式的貌似有亮点闪烁

刚刚上传到优酷了,但是在优酷里面看貌似看不到 闪烁的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yMDg1ODk2OA==.html?f=50498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降低LTDC的输出时钟,降低一半,然后板子断电,等1分钟后,上电看看效果。

降低速度后,效果还是一样的,这个跟内存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还是说读写地址有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低速度后,效果还是一样的,这个跟内存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关系呀 ???

还是说读写地址有误 ??

修改这个不行的话,可以降低SDRAM和LTDC所涉及到引脚的GPIO速度等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这个不行的话,可以降低SDRAM和LTDC所涉及到引脚的GPIO速度等级设置。

好的,我试试,

我想问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试,

我想问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啊 ???

可能是布线还不够给力,SDRAM的性能不能发挥到最佳,另外就是用32位的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