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427 不能同时外挂SDRAM和NAND?

楼主(2017-07-26):
正想做个板呢,看网上好多人说同时使用的话,这两个总线有冲突?

网友A:
没问题,务必使用最新的硬件版本,早期的硬件版本有bug,务必使用最新的硬件版本3

网友B(2020-10-24):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务必使用最新的硬件版本,早期的硬件版本有bug,务必使用最新的硬件版本3

stm32f427可以挂sdram?不是说429以上才支持?不过我打开cubemx,选用427zi芯片确实有FMC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427可以挂sdram?不是说429以上才支持?不过我打开cubemx,选用427zi芯片确实有FMC接口。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