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lash

楼主(2017-07-27):
Flash这部分怎么操作呢?想用STM32F407内部的Flash模拟EEPROM,要写的地址注意什么呢?是大于我系统配置的堆栈大小,还是小于?还是怎么写呢?

还有一个问题,系统可以使用LCD屏的外设吧,还是系统一般再跑个界面系统呢?

网友:
1.  下载我们V5板子的出厂程序,里面有个bsp_cpu_flash.c文件,此文件已经封装好API函数,专用于内部Flash模拟EEPROM
2.  裸机可以的,可以不用跑专门的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