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429 V6板的LCD接口

楼主(2017-07-28):
想问下贵司卖的STM32F429 V6的板子上,LCD用的是多少屏的接口呀?
我准备入手一块了,但是不想买LCD模块了,手上一堆的小屏,4.3寸的,40pin接口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到开发板上去

网友:
有三种形式的接口,定义如下:

ps:最好公司报销,弄个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种形式的接口,定义如下:
ps:最好公司报销,弄个显示屏

关键是要和现在量产使用的屏接口相同哦,弄不弄个你们这个屏模块倒是其次
果然是和你们的屏的接口不一样啊
这玩意不应该是通用的么?你们自己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和现在量产使用的屏接口相同哦,弄不弄个你们这个屏模块倒是其次

果然是和你们的屏的接口不一样啊
这玩意不应该是通用的么?你们自己定做的?

网友:
我发的那个属于二次接口了,裸屏的原始接口是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4&f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那个属于二次接口了,裸屏的原始接口是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4&fpage=2

网友:
你发的这个和我现在用的屏就是一样的通用40pin接口了
干吗要二次改接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和我现在用的屏就是一样的通用40pin接口了
干吗要二次改接口呢。。。


因为我们不是显示屏厂商,我们还得单独卖显示屏,所以这个显示屏需要的背光,触摸等,都得集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