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429最高主频设置

楼主(2017-07-29):
刚设置了一下429的主频,需要使用到USB功能。但坑爹的是,USB的48M时钟是和HCLK的主时钟共用一个PLL。
设置了半天,也就只能把HCLK设置在168M最大了。
想想,还是lpc43xx的比较牛。。。时钟,EMC,LCD感觉都完爆这429啊
还是双核,可惜从来没用过

网友:
LPC4370最爽,80Msps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4370最爽,80Msps的ADC

有这么高?
都没看过手册,你用过这个4370?
80Msps的ADC能用来干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高?
都没看过手册,你用过这个4370?
80Msps的ADC能用来干吗呢

有必要让你见识下3Gsps采样率的ADC,用于雷达,航空航天的,3000美金一片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让你见识下3Gsps采样率的ADC,用于雷达,航空航天的,3000美金一片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67

示波器的ADC芯片,普遍都是1G的采样率的,精度一般只有8位或10位。
价格也不是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