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AN] 请教下,采用RTX自带can通信,偶尔进入handfault中断,程序死在can_pull函数中

楼主(2017-07-29):
请教下,采用RTX自带can通信,偶尔进入handfault中断,程序死在can_pull函数中,*msg=*ptrmsg;
ptrmsg指针指向的地址好像跑飞了。
已确定接收邮箱MBX_rx_ctrl未溢出,can接收fifo溢出但是不会导致handFault错误,,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rtx自带源码和can源码,按理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问题啊,注意不要在中断函数里调用can的函数即可

keil自带can库是支持多线程的

楼主:
这现象是偶尔复现,数组,堆栈也没有溢出,很难定位问题。所以怀疑是不是中断优先级设置错误,任务切换时偶尔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现象是偶尔复现,数组,堆栈也没有溢出,很难定位问题。所以怀疑是不是中断优先级设置错误,任务切换时偶尔导致程序跑飞

先把中断设置的问题改正吧,那个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你要这样想,进入任务的话可能模式都不同了,rtx支持非特权模式,打开这种模式的话你在任务里都不能设置nvic的所有寄存器了

楼主:
移植的时候RTX配置的是特权模式,所以应该是可以访问寄存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植的时候RTX配置的是特权模式,所以应该是可以访问寄存器的

参考这个应用例子搞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