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RTX系统pendsv,svc,tick中断优先级设置

楼主(2017-07-29):
看到有所svc的抢占优先级必须大于pendsv和tick,如果stm32设置优先级分组为2,svc=0xE0,pensv=tick=0xF0,抢占优先级一样,响应优先级不一致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现场程序偶尔出现handFault中断,是不是优先级设置不对,程序切换时导致程序跑飞?如该文章所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8da74601011zq8.html

网友:
设置nvic中断优先级的代码放在os初始化之前,os自动会把svc的优先级设置到高于pendsv,systick

楼主:
main函数进来就直接调用os_sys_init (Task_Init);  在task_init任务中只设置了中断分组为2,对应三个优先级如上述,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进来就直接调用os_sys_init (Task_Init);  在task_init任务中只设置了中断分组为2,对应三个优先级如上述,这样有问题吗?

不要在任务里设置中断分组,在os_sys_init 之前设置这个分组即可

你用的不是cmsis-rtx吧,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是吧,keil自带的RTX啊,难道不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吧,keil自带的RTX啊,难道不是一样吗?

进入MDK5之后,已经添加了封装层CMSIS-RTOS。

网友:
有用RTOS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