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Definitions of physical drive number for each media 定义驱动盘符的问题

楼主(2017-07-29):
有两个盘符 定义
#define FS_SPI_FLASH  0
#define FS_USB  1
OK;

定义这样
#define FS_SPI_FLASH  0
#define FS_USB  2
那么 FS_USB 有问题。
就是说不能跳过

还有如下问题
#define FS_SPI_FLASH  0
#define FS_USB  1
挂了两个盘符

  /* 挂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fs, "1:", 0);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d)\r\n", result);
}
/* 打开根文件夹 */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 /* 如果不带参数,则从当前目录开始 */  这句 则打开根目录失败。为何?按理解 当前目录应该是 1 盘下的目录啊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1:/");  //这样就正常了 。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打开根目录失败(%d)\r\n", result);
  return;
}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最好使用的时候指定盘符号,不指定的话,安装默认的盘符0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