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CMSIS-RTOS2移植出问题

楼主(2017-07-31):
使用cubmex生成只有滴答时钟的工程,进行CMSIS-RTOS的移植
编译没有问题,如果移植CMSIS-RTOS2
编译出现如下问题

d:\Keil_v5\ARM\PACK\ARM\CMSIS\5.0.1\CMSIS\RTOS2\RTX\Source\core_cm.h(53):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Unknown ARM Architecture!"
  #error "Unknown ARM Architecture!"
查看报错处

#ifndef __ARM_ARCH_6M__
#define __ARM_ARCH_6M__         0U
#endif
#ifndef __ARM_ARCH_7M__
#define __ARM_ARCH_7M__         0U
#endif
#ifndef __ARM_ARCH_7EM__
#define __ARM_ARCH_7EM__        0U
#endif
#ifndef __ARM_ARCH_8M_BASE__
#define __ARM_ARCH_8M_BASE__    0U
#endif
#ifndef __ARM_ARCH_8M_MAIN__
#define __ARM_ARCH_8M_MAIN__    0U
#endif

#if   ((__ARM_ARCH_6M__      + \
        __ARM_ARCH_7M__      + \
        __ARM_ARCH_7EM__     + \
        __ARM_ARCH_8M_BASE__ + \
        __ARM_ARCH_8M_MAIN__) != 1U)
#error "Unknown ARM Architecture!"
#endif
难道RTOS2不支持M4,还是哪些配置没配对,不知有人在用RTOS2没?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将RTOS2的source改为library,编译通过了,具体原因,还未找到。

网友(2017-09-09):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碰到了,你的include里面包含的有问题,去掉一条大概是什么CMSIS/INCLUDE就OK了,具体哪一条我记不清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