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总线矩阵,的确是STM32系列里面最复杂的,各个通路,四通八达

楼主(2017-08-01):
要不说H7系列迟迟无法量产,H7系列的总线矩阵要比F7系列复杂太多了。
1. 加粗字体是64位总线,普通字体是32位总线。
2. 访问通路
    任何有数值的 = 都是可以访问的,
   “-” = 表示不可访问,
    灰色阴影的 = 有实用价值的访问通路
3. 表格中具体数值所代表的含义
    D=direct,
    1=via AXI bus matrix,
    2=via AHB bus matrix in D2,
    3=via AHB bus matrix in D3,
    4=via AHB/APB bridge in D1,
    5=via AHB/APB bridge in D2,
    6=via AHB/APB bridge in D3,
    7=via AHBS bus of Cortex-M7,
    多个数值组合 = 互连路径以数字的顺序经过多个矩阵或/和桥
4. 总线访问类型
   普通字体 = 32位总线,
   斜体 = 32位总线主机端/ 64位总线从机端,
   粗体= 64位总线
======================================

楼主:
而STM32F7系列的总线矩阵就要简单很多

网友:
看样子 ST 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本来还以为就是改进工艺,提升频率而已。复杂度提升这么大,岂不遍地是bug?

网友:
啥时候出7的开发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出7的开发板啊?

还得过些日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过些日子

期待啊

网友B(2018-04-01):
引用 楼主:
而STM32F7系列的总线矩阵就要简单很多

硬汉大哥  h7设计的这么复杂  那开发的时候是不是得特别注意啊   有些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如果访问出错了是不是直接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哥  h7设计的这么复杂  那开发的时候是不是得特别注意啊   有些是不能直接访问的  如果访问出错了 ...

我研究了下,大部分都能能走通,没关系的,实际应用中稍微注意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