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MC只支持SLC类型的NAND Flash么?

楼主(2017-08-03):
最近看到有人说stm32只支持SLC类型的NAND Flash,这样如果我要大存储量岂不是要接很多片子,可是一片MLC就能搞定啊,而且MLC也就是多了几个CS脚而已啊。MT29F64G08这块NAND Flash,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它。

网友:
没问题的,前提是你的NAND算法支持MLC或者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前提是你的NAND算法支持MLC或者TLC

这里的算法是指像均衡算法那种么,我不打算上文件系统。准备把数据定长存放,用一片FRAM来存放地址变量,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算法是指像均衡算法那种么,我不打算上文件系统。准备把数据定长存放,用一片FRAM来存放地址变量,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NAND一定要做坏块管理和ECC校验的。或者你可以搞下eMMC,这个我记得有人移植过,这个不需要这些算法了,已经集成NAND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