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V3板子是不是不能用SWD下载调试?

楼主(2017-08-03):
最近jlink让我弄出问题了,不能使用了,手上有些ST的板子,想用它上面的SWD调试,V6的板子试了下,可以下载和调试,但是V3的板子就不能找到目标器件,是不是V3的板子的PA13,PA14脚用于其他地方了,不能用于下载了?
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买一个ST-link也是不能用的,只能用jlink?

网友:
可以的,你都接了什么引脚、复位引脚和VCC一定要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