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用 BmpCvt批量转换图片,转成.c或.bin

楼主(2017-08-04):
如何用 BmpCvt批量转换图片(同样的配置)?还是有其它的工具?

网友:
没有,只能手动转换了,我记得官方早期有个命令行版本的,找不到了。

网友:
这就是我不用GUIBuilder,只用了emwin这个底层的原因...

网友(2017-09-22):
我写了一个批处理文件,可批量转换,具体要转换成什么格式,可以参考一下emWin的文档bmpcouvert一节。
修改.bat文件中的命令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