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我的实体按键运行时间久了会变迟钝

楼主(2017-08-04):
我是在中断中调用实体按键的,利用GUI_Storekey()来 传递按键消息,我发现程序运行久了,按键会变迟钝,不知道怎么搞的,程序没死机,我用的按键检测的,中断里进行判断

网友:
被什么给阻塞了呗 !emwin时使用gui_delay来运行回调机制的 ,如果你中断的地方离gui_delay“远”,也就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函数比较耗时的话,响应你的按键触发时间肯定会变长的 。。仔细检查代码结构 !过程尽量别阻塞,硬汉,我说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什么给阻塞了呗 !emwin时使用gui_delay来运行回调机制的 ,如果你中断的地方离gui_delay“远”,也就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函数比较耗时的话,响应你的按键触发时间肯定会变长的 。。仔细检查代码结构 !过程尽量别阻塞,硬汉,我说的对吧!
按你这么说,按键应该一直都存在延迟,可是我是运行了几天后,才发现的,以为是错觉,后来测试了几次,发现是这样。
  版主能出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什么给阻塞了呗 !emwin时使用gui_delay来运行回调机制的 ,如果你中断的地方离gui_delay“远”,也就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函数比较耗时的话,响应你的按键触发时间肯定会变长的 。。仔细检查代码结构 !过程尽量别阻塞,硬汉,我说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么说,按键应该一直都存在延迟,可是我是运行了几天后,才发现的,以为是错觉,后来测试了几次,发现是这样。
版主能出来说说吗

先确认按下按键后,你的中断是否及时响应。
如果还用了RTOS的话,专门弄一个按键任务出来,中断给这个任务发消息,按键消息里面处理GUI_Storekey。试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按下按键后,你的中断是否及时响应。
如果还用了RTOS的话,专门弄一个按键任务出来,中断给这个任务发消息,按键消息里面处理GUI_Storekey。试试效果如何。

那个按键缓存清除GUI_clearkeybuffer()什么时候用的,gui自动调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按键缓存清除GUI_clearkeybuffer()什么时候用的,gui自动调用吗?

基本不会用到。当你打算清空已经接收到的按键消息时才会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