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F字体,界面窗口切换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04):
我的硬件平台是  STM32F429IIT6 + IS42S16320(数据16Bit宽 ) + 7寸RGB接口(RGB565)的屏幕,使用DMA2D+LTDC驱动,
现在显示汉字用两种方案:
第一:使用FontCvtST.exe软件生成的SIF字体,2倍抗锯齿字体,SIF字体加载到SDRAM中,使用中发现界面窗口切换很慢(点击BUTTON按钮打开新的窗口);使用不带抗锯齿的SIF字体,切换窗口同样很慢;
第二:使用W25Q128存储字库,这个字库是用点阵字库生成器生成的,不带抗锯齿,切换窗口很快,但是字体没有抗锯齿,字体比较难看;
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用XBF格式字体呢,测试下。

另外你的SDRAM是不是性能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的V6是32位SDRAM,挺流畅的,按说你的16位SDRAM搞SIF字体显示应该无压力的,三缓冲是否正常使能了。

楼主:
要怎么设置 SDRAM,才能发挥 出最大性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设置 SDRAM,才能发挥 出最大性能呢?

正确使能三缓冲。
另外使能窗口存储设备也是可以的,只是比使用三缓冲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