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设置背景色的疑问

楼主(2017-08-05):
请教高手一下关于GUI_SetBkColor这个函数的问题,利用这个函数是不是刷新背景色GUI_SetBkColor(BK_COLOR);
跟这两个函数是不是一样的GUI_SetColor(BK_COLOR); GUI_FillRect(0,0,480,800);
但是我单独调用GUI_SetBkColor(BK_COLOR);这个函数发现无背景色;全屏显示黑色;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
调用函数GUI_SetBkColor(BK_COLOR)后,还得调用GUI_Clear才会起作用的。

网友:
就像硬汉哥说的那样。
GUI_SetBkColor只是对MCU说了待会要刷这个颜色,GUI_Clear才是命令MCU立刻执行操作。

楼主:
试了下可以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