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地址映射的疑问

楼主(2017-08-06):
今天突然想试试,在external device 这1GB的地方,我随便写一个地址,比如属于SDRAM的地址0xD0000000,或本来属于external ram区的0x60000000地址处,写入数据,再通过指针的方式读出来,居然是可行的,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我就觉得疑惑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程序没有配置这些地址对应的nor flash 或者sdram功能,只有定义一个地址,然后往这个地址写数据,然后读出来。通过看map文件,发现我定义的变量处于0x2000 0010处,即在sram区。但是我地址是强制定义在外部区0xD0000000和0x60000000,不过外部区外设那些都没有使能,也就是外部区应该s是不工作的。那为什么还能正确读出数据,而且map文件显示还是在sram区,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网友:
方便的话,发测试代码看下。

楼主:
串口可以正常输出

串口可以正常输出
    串口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
你的测试代码问题,这种测试容易被编译器优化掉,0xD0000000地址的变量就是个临时的,你设置了优化等级后,会直接优化掉。
改成
    *(__IO uint32_t *)(0xD0000000) = 0x1234;

    read_test = *(__IO uint32_t *)(0xD0000000);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代码问题,这种测试容易被编译器优化掉,0xD0000000地址的变量就是个临时的,你设置了优化等级后,会直接优化掉。
改成
    *(__IO uint32_t *)(0xD0000000) = 0x1234;

read_test = *(__IO uint32_ ..

谢谢版主,确实因为开了优化,没想到会是因为这个,把我弄懵好久。安富莱果然没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