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I2C 硬件bug

楼主(2017-08-07):
如题,请教老司机,是否真存在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I2C有没有bug倒是没有测试过。

STM32的硬件I2C设计的比较难用是真的,所有现在一直用的软件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有没有bug倒是没有测试过。

STM32的硬件I2C设计的比较难用是真的,所有现在一直用的软件模拟。

,多谢。

网友:
用过  使用DMA方式 没遇到问题

网友:
好像是为了规避专利,所以设计的比较别扭

网友:
用软件模拟,然后用示波器抓波形看调整延时

网友:
模拟多好

网友(2017-09-22):
月经贴了,I2C直接模拟就好了,然后用示波器抓延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