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API设计不如ucos

楼主(2017-08-07):
FreeRTOS有一族xxFromISR的函数,把普通功能请求和ISR中使用的功能分开,这样的设计很不方便。
不如UCOS的OSIntEnter/OSIntExit好用。
例如有一种资源,能够被ISR和线程访问,那么问题来了,保护那种资源的互斥机制会被xxFromISR和不带ISR的函数版本所困扰。
void ThreadProc(void)
{
AccessResource(void);
}

void ISR(void)
{
AccessResource(void);
}

void AccessResource(void)
{
MutexTakeFromISR or MutexTake?
}
这种不同版本函数的设计模式对于模块化,对象化设计程序是很不方便的。

网友:
这种情况,你的函数AccessResource(void)必须本身就支持重入。

另外uCOS的方式也保护不了,特别注意,uCOS的OSIntEnter/OSIntExit仅仅是做了一个进出中断的嵌套层数计数和退出时是否做任务切换,并没有函数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