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中使用消息队列在任务间传递数组地址

楼主(2017-08-08):
请教版主,一组数据在任务间如何进行传递?能使用消息队列发送数组的地址吗?例如,一个任务从SPI接口读取了一组数据,这组数据要与另一个任务数据同步,如何用数组地址传递的方式进行呢?
我的程序运行到
Spi_read_buf(0xc1,pucMsg,41);

就会宕机,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谢谢。

#define PoolBlocks           5
#define PoolPerBlockSize     50
/* 声明一个内存池,5块,每块大小50字节 */
_declare_box(mpool, PoolPerBlockSize, PoolBlocks);
__task void AppTaskRead(void)
{
    OS_RESULT xResult;
    uint8_t  *pucMsg = NULL;//这个指针用于指向待传送的数据数组
    uint8_t i;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0xffff; /* 延迟周期 */
    while(1)
    {
        //这里等待中断发来的事件标志组
        if(os_evt_wait_or(0x01FF, usMaxBlockTime) == OS_R_EVT)
        {
            xResult = os_evt_get ();
            if(xResult == 1)
            {
                /* 申请一个内存块用于8位整形变量 */
                pucMsg  = _alloc_box (mpool);
                Spi_read_buf(0xc1,pucMsg,41);
                //读取完之后就使用消息队列发出
                os_mbx_send (&mailbox, pucMsg, 100);
}
        }
    }
}

void Spi_read_buf(uint8_t add, uint8_t *pBuf, uint8_t num)
{
    uint8_t i = 0;
    tsk_lock();
    G953_CE_0();
    Spi_RW(add);
    while(i < num)
    pBuf[i++] = Spi_RW(0);
    G953_CE_1();
    tsk_unlock();
}

网友:
看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你测试下不使用申请的动态内存,直接定义一个数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你测试下不使用申请的动态内存,直接定义一个数组试试。
您好,请教一下 一个任务通过消息队列发送数组的地址给另一个任务,如何实现?
发送的任务:
uint8_t data_buf[41] = {0};
__task void AppTaskReadG953(void)
{
    OS_RESULT xResult;
    uint8_t  *pucMsg = NULL;//这个指针用于指向待传送的数据数组

    uint8_t *pt0 = NULL;
    uint8_t i;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0xffff; /* 延迟周期 */
    while(1)
    {
        //这里等待中断发来的事件标志组
        if(os_evt_wait_or(0x01FF, usMaxBlockTime) == OS_R_EVT)
        {
            xResult = os_evt_get ();
            if(xResult == 1)
            {
                pt0 = data_buf;
Spi_read_buf(0xc1,data_buf,41);//读取GY953数据
                os_mbx_send (&mailbox, pt0, 100);

            }
        }
    }
}

接收的任务:使用一个数组接收,但是再接收后发现receive123中是一个地址,而不是一组数据,这是什么原因,请版主指教。
__task void AppTaskCompassHandle(void)
{
    //这里等待 AppTaskReadG953 发来的消息队列,其中包含读取G953的数据数组的指针
    uint8_t *pMsg;
    OS_RESULT xResult;
    uint8_t receive123[41] = {0};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00; /* 延迟周期 */
    while(1)
    {
        xResult = os_mbx_wait(&mailbox, (void *)receive123, usMaxBlockTime);
        switch (xResult)
        {
            /* 无需等待接受到消息邮箱数据 */
            case OS_R_OK:
                //printf("无需等待接受到消息邮箱数据,pMsg = %d\\r\\n", *pMsg);
                break;
            /* 消息邮箱空,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从消息邮箱内获得数据 */
            case OS_R_MBX:
                //pMsg = receive123;
//在这里打断点后发现receive123中是一个地址(pt0所指向的),但不是data_buf中的数据。
                break;
}

网友:
是的,RTX的消息队列就是传递的地址。可以看下这个里面消息队列的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37

网友:
应该使用&receive123,这样才能从邮箱中接收邮件的数据地址,原因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形参只能传递值给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使用&receive123,这样才能从邮箱中接收邮件的数据地址,原因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形参只能传递值给函数

是的您说的没错,取地址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当年做教程的时候,对此的详细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做教程的时候,对此的详细解释。

网友:
二级指针用汇编的思路去理解是最合适的,就是一块内存的地址,rtx的membox模块大量使用这种二级指针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指针用汇编的思路去理解是最合适的,就是一块内存的地址,rtx的membox模块大量使用这种二级指针的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