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RL_TCPnet例程后一直进入网络中断

楼主(2017-08-10):
大家好,前几天按照安富莱TCPNET例程修改自己的项目,由于项目用的ic是DP83848,所以对例程稍微做了修改,但是修改完后一直进入网络中断,无法ping通。
项目中增加了PA8脚MCO配置,并输出50Mhz时钟,模式配置的是RMII,TCP通讯,程序能正常初始化和读DP83848的序号,但就是一直进入中断,且每次对收到的包判断后都能运行到中断里的以下部分。
/* if 'alloc_mem()' has failed, ignore this packet. */

if (frame != NULL) {
      sp = (U32 *)(Rx_Desc[i].Addr & ~3);
      dp = (U32 *)&frame->data[0];
      for (RxLen = (RxLen + 3) >> 2; RxLen; RxLen--) {
        *dp++ = *sp++;
      }
      put_in_queue (frame);

各位有预见过类似的情况吗,个人怀疑是发送出问题了,但是不知怎么排除,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
使用官方的原始驱动,那个驱动是支持83848的,先测试能否正确读取出ID,保证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的原始驱动,那个驱动是支持83848的,先测试能否正确读取出ID,保证硬件没问题

网友:
keil里官方例程我也拿出来修改了,也是不断进入中断。我之前修改过官方的107例程, 可以用。但是换成429就不行,降到10m也是ping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里官方例程我也拿出来修改了,也是不断进入中断。我之前修改过官方的107例程, 可以用。但是换成429就不行,降到10m也是ping不了。

在底层驱动的几个关键的地方加上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正常,可以参看我整理好的底层驱动,我们用的DM9161/916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02

别的没什么问题了,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仅修改底层驱动就可以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