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emWin532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7-08-10):
说下状况:我第一遍移植的emWin522库,移植成功!可是发现emWin522一些函数不支持,所以移植了emWin532,移植完后,发现白屏,单步调试发现程序卡在了主函数的GUI_Init()处,所以我想问下,是不是移植emWin532和移植emWin522时,有些地方不一样?需要格外注意?

楼主:
准备再从头移植一遍试试看

楼主:
@eric2013请版主指导下

网友:
卡在这个地方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否使能硬件CRC了,这样要优先使能,如何使能了还死在函数GUI_Init里面,说明你移植的底层驱动有些问题。

当前你用的是什么屏,主控是F几,什么接口

楼主:
@eric2013   谢谢版主的耐心讲解!thanks !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移植时太粗心了!想着已经成功移植过一次了,就没按教程一步一步走,大量的复制粘贴!一定吸取这次的教训!!

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下版主!我想在stm32f103VET6上移植咱们那个ATM例程,可是板上没有外扩的SRAM,如果不使用外部sram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2013     谢谢版主的耐心讲解!thanks !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移植时太粗心了!想着已经成功移植过一次了,就没按教程一步一步走,大量的复制粘贴!一定吸取这次的教训!!

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下版主!我想在stm32f103VET6上移植咱们那个ATM例程,可是板上没有外 ..

这个例子不需要外部SRAM,可以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子不需要外部SRAM,可以移植。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HI   能了解一下你的移植步骤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   能了解一下你的移植步骤吗 ?

网上有教程,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