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FreRTOS 加载的问题

楼主(2017-08-10):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有关FreeRTOS的项目,想要在FreeRTOS的Flash和SD卡中实现文件系统,同时可以实现在文件系统中加载ELF文件并运行,但是FreeRTOS自身并不支持这个功能,只能自己修改内核实现,请问哪位大神能提供个思路?

网友:
直接加载的elf太大了,还是做成IAP+APP的形式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载的elf太大了,还是做成IAP+APP的形式合理。

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第三方开发的可能性?我们本意是开发中间层组件,上层还要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第三方开发的可能性?我们本意是开发中间层组件,上层还要二次开发。

可以搞成类似uCOS的uC/Probe调试软件,他这个软件就是加载MDK的axf或者IAR的out文件,芯片下载程序,显示信息的,非常好的产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成类似uCOS的uC/Probe调试软件,他这个软件就是加载MDK的axf或者IAR的out文件,芯片下载程序,显示信息的,非常好的产品方式。

网友:
之前做过其他操作系统动态加载的机制,但是FreeRTOS本身并不支持这么做。只能移植其他操作系统的相关功能过来,然后修改FreeRTOS内核?有个思路,但是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其他操作系统动态加载的机制,但是FreeRTOS本身并不支持这么做。只能移植其他操作系统的相关功能过来,然后修改FreeRTOS内核?有个思路,但是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风险

帮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