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STemWin5.32  移植

楼主(2017-08-11):
在 freertos 上移植 STemWinLibrary532 提示下面的消息: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osMutexRelease" [referenced from D:\STM32_CODE\FreeRTOS\project_FreeRTOS_STewin\Project\Flash\Obj\GUI_X_OS.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osMutexWait" [referenced from D:\STM32_CODE\FreeRTOS\project_FreeRTOS_STewin\Project\Flash\Obj\GUI_X_OS.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osThreadGetId" [referenced from D:\STM32_CODE\FreeRTOS\project_FreeRTOS_STewin\Project\Flash\Obj\GUI_X_OS.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osMutexCreate" [referenced from D:\STM32_CODE\FreeRTOS\project_FreeRTOS_STewin\Project\Flash\Obj\GUI_X_OS.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osSemaphoreCreate" [referenced from D:\STM32_CODE\FreeRTOS\project_FreeRTOS_STewin\Project\Flash\Obj\GUI_X_OS.o]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这几个函数是要自己实现吗 ?

网友:
从你的代码来看,是用的加了封装层CMSIS-RTOS的FreeRTOS。具体这个封装层,我基本没有用过。

根据你的提示,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开启互斥信号量等功能,需要你开启下,你看看你的CMSIS-RTOS FreeRTOS里面怎么开启。无封装层的FreeRTOS,仅需在FreeRTOSConfig.h文件开启即可。

楼主:
HI
   请问 CMSIS\\RTOS\\Template\\cmsis_os.h 是这个文件吗 ? 有移植的教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请问 CMSIS\\RTOS\\Template\\cmsis_os.h 是这个文件吗 ? 有移植的教程吗 ?

CMSIS-RTOS的封装层暂时还没有精力去搞,原始FreeRTOS的操作直接这里下载例子或者教程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需要CMSIS-RTOS FreeRTOS的例子直接现在ST官方的HAL,里面有官方各种探索版的例子,都是加上封装层的,研究对比下即可。

楼主:
这个适配的时候,是需要把自己实现的画点划线函数填充进去吗 ? 在那个接口中适配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适配的时候,是需要把自己实现的画点划线函数填充进去吗 ? 在那个接口中适配呢 ?

你楼主位的问题,跟emWin的LCD接口函数没有关系,你这里是因为文件GUI_X_OS.c文件里面调用CMSIS-RTOS FreeRTOS的API函数了,所以需要你使能FreeRTOS的相关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楼主位的问题,跟emWin的LCD接口函数没有关系,你这里是因为文件GUI_X_OS.c文件里面调用CMSIS-RTOS FreeRTOS的API函数了,所以需要你使能FreeRTOS的相关配置。

网友:
这个问题我通过使用下载的官方包里面的GUI_X_FreeRTOS.c 就能编译通过了。我现在就好奇怎么把操作 LCD 的接口适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通过使用下载的官方包里面的GUI_X_FreeRTOS.c 就能编译通过了。我现在就好奇怎么把操作 LCD 的接口适配上去。

看我们的教程就行了,这就很简单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2

哪里不理解找我。

楼主:
奇怪的是我移植完成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YELLOW);
     //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www.armfly.com \\navailable");

卡在 GUI_Clear 函数,卡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我移植完成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YELLOW);
     // GUI_Clear();
.......

移植的有问题,继续检测。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在 freertos 任务创建之前调用能够正常显示和使用,但是在任务中调用就会导致挂死。
如下调用正常显示
__set_PRIMASK(1);
  Bsp_Init();
  printf("***********************************\\r\\n");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8);
  GUI_DispString("test test test test");

  printf("aaaaaaaaaaaaaaa\\r\\n");
  AppTaskCreate();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但是在创建的任务中调用就会挂死系统:
GUI_DispString("www.armfly.com \\navailable");
    while(1)
    {
      printf("我在执行,我是任务 vTaskLED3 \\r\\n");
      GUI_Delay(10);
      //Bsp_LEDToggle(LED3);
      //vTaskDelay(400);
    }

这个情况可能是啥原因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一下,在 freertos 任务创建之前调用能够正常显示和使用,但是在任务中调用就会导致挂死。
如下调用正常显示
__set_PRIMASK(1);
  Bsp_Init();
  printf("***********************************\\r\\n");
.......

加大任务栈试试。

楼主:
我尝试了增加堆栈也不行,如下是我的配置和代码请帮忙检查一下,可能有点多,谢谢了!
/*****************************************************************************
*
*    模块名称 : 主函数
*    文件名称 : main.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主函数文件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7-07-18 wendell  正式发布
*
*
******************************************************************************/
#include "stm32f103_main.h"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void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TaskHandle_t xTask, signed char *pcTaskName);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1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2 = NULL;
static TaskHandle_t xHandleTaskLED3 = NULL;
/*******************************************************************************
*    函 数 名: vTaskLED1
*    功能说明: 任务1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1(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printf("我在执行,我是任务 vTaskLED1 \\r\\n");
      Bsp_LEDToggle(LED1);
      vTaskDelay(800);
    }
}
/*******************************************************************************
*    函 数 名: vTaskLED2
*    功能说明: 任务2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2(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printf("我在执行,我是任务 vTaskLED2 \\r\\n");
      Bsp_LEDToggle(LED2);
      vTaskDelay(200);
    }
}
/*******************************************************************************
*    函 数 名: vTaskLED3
*    功能说明: 任务3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vTaskLED3(void *pvParameters)
{
    GUI_DispString("www.armfly.com \\navailable");
    while(1)
    {
      printf("我在执行,我是任务 vTaskLED3 \\r\\n");
      GUI_Delay(10);
      //Bsp_LEDToggle(LED3);
      //vTaskDelay(400);
    }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任务函数  任务名称 栈大小 任务参数 优先级  任务句柄
  xTaskCreate( vTaskLED1,"vTaskLED1",512, NULL, 5,&xHandleTaskLED1);
  xTaskCreate( vTaskLED2,"vTaskLED2",512, NULL, 3,&xHandleTaskLED2);
  xTaskCreate( vTaskLED3,"vTaskLED3",2048, NULL, 2,&xHandleTaskLED3);
}
/*
*********************************************************************************************************
*  函 数 名: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
*  功能说明: 栈溢出的钩子函数
*  形 参: xTask 任务句柄
* pcTaskName 任务名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 TaskHandle_t xTask, signed char *pcTaskName )
{
  printf("task: %s stack error \\r\\n", pcTaskName);
}
int main(void)
{
  //为了防止初始化 STM32 外设时有中断服务程序执行,这里禁止全局中断(除了 NMI 和 HardFault)
  __set_PRIMASK(1);
  Bsp_Init();
  printf("***********************************\\r\\n");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8);
  GUI_DispString("test test test test");

  printf("aaaaaaaaaaaaaaa\\r\\n");
  AppTaskCreate();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
                              已经设置项
******************************************************************************/
//确保是被编译器使用,不是被汇编文件所使用
#if defined(__ICCARM__) ||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GNUC__)
#include <stdint.h>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endif
//内核调度方式 1 抢占式  0  合作式调度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配置用于使能 tickless 低功耗模式  1 使能 0 禁止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禁止空闲任务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禁能滴答定时器中断里面执行的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CPU 主频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 unsigned long ) 72000000 )
//系统节拍数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用户最大任务数,实际使用时为 0 - (configMAX_PRIORITIES- 1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6 )
//参数用于定义空闲任务的栈空间大小,单位字,即 4 字节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024 )
//定义堆大小,FreeRTOS 内核,用户动态内存申请,任务栈,任务创建,信号量创建,
//消息队列创建等都需要用这个空间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7 * 1024 ) )
//任务名的长度 末尾的结束符 '\\0'也要计算在内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6 )
//使能此配置将添加额外的结构体成员和函数,以此来协助可视化和跟踪,在使用
//IAR 中的 FreeRTOS插件时要使能这个配置,否则无法显示任务栈的使用情况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事件标志的个数  0 为 32bit 的 低 24bit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使能与空闲任务同优先级的任务  使能抢占式调度器 且创建与空闲任务同优先级的任务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 Co-routine definitions. */
//使能合作式调度相关函数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此参数用于定义可供用户使用的最大的合作式任务优先级数,如果这个定义的是 5,
//那么用户可以使用的优先级号是 0,1,2,3,4,不包含 5,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使能计数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使能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使能任务间直接的消息传递,包含信号量,事件标志组和消息邮箱
#define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1
/******************************************************************************
                          查看任务状态配置
******************************************************************************/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1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defin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0ul)
#define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GUI_X_FreeRTOS.c
/*********************************************************************
*          Portions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Portions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32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V. a Dutch company with a Swiss branch and its headquarters in Plan-
les-Ouates, Geneva, 39 Chemin du Champ des Filles, Switzerland for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 Cortex-M-based 32-bit microcon_
troller products commercialized by Licensee only, sublicensed and dis_
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_
ment suppli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V.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File        : GUI_X.C
Purpose     : This file provides emWin Interface with FreeRTOS
---------------------------END-OF-HEADER------------------------------
*/
/**
  ******************************************************************************
  * @attention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GUI.h"

    /* FreeRTOS include files */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timers.h"
#include "semphr.h"

/*********************************************************************
*
* Global data
*/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xQueueMutex;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xSemaTxDone;
/*********************************************************************
*
* Timing:
* GUI_X_GetTime()
* GUI_X_Delay(int)
Some timing dependent routines require a GetTime
and delay function. Default time unit (tick), normally is
1 ms.
*/
int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int) xTaskGetTickCount());
}
void GUI_X_Delay(int ms)
{
  vTaskDelay( ms );
}
/*********************************************************************
*
* GUI_X_Init()
*
* Note:
* GUI_X_Init() is called from GUI_Init is a possibility to init
* some hardware which needs to be up and running before the GUI.
* If not required, leave this routine blank.
*/
void GUI_X_Init(void) {
}
/*********************************************************************
*
* GUI_X_ExecIdle
*
* Note:
* Called if WM is in idle state
*/
void GUI_X_ExecIdle(void)
{
  vTaskDelay(30/portTICK_RATE_MS);
}
/*********************************************************************
*
* Multitasking:
*
* GUI_X_InitOS()
* GUI_X_GetTaskId()
* GUI_X_Lock()
* GUI_X_Unlock()
*
* Note:
* The following routines are required only if emWin is used in a
* true multi task environment, which means you have more than one
* thread using the emWin API.
* In this case the
* #define GUI_OS 1
* needs to be in GUIConf.h
*/
/* Init OS */
void GUI_X_InitOS(void)
{
  /* Create Mutex lock */
  xQueueMutex = xSemaphoreCreateMutex();
  configASSERT (xQueueMutex != NULL);

  /* Queue Semaphore */
  vSemaphoreCreateBinary( xSemaTxDone );
  configASSERT ( xSemaTxDone != NULL );
}
void GUI_X_Unlock(void)
{
  xSemaphoreGive( xQueueMutex );
}
void GUI_X_Lock(void)
{
  if(xQueueMutex == NULL)
  {
    GUI_X_InitOS();
  }

  xSemaphoreTake( xQueueMutex, portMAX_DELAY );
}
/* Get Task handle */
U32 GUI_X_GetTaskId(void)
{
  return ((U32)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
void GUI_X_WaitEvent (void)
{
  while( xSemaphoreTake(xSemaTxDone, portMAX_DELAY ) != pdTRUE );
}
void GUI_X_SignalEvent (void)
{
  xSemaphoreGive( xSemaTxDone );
}
/*********************************************************************
*
* Logging: OS dependent
Note:
Logging is used in higher debug levels only. The typical target
build does not use logging and does therefor not require any of
the logging routines below. For a release build without logging
the routines below may be eliminated to save some space.
(If the linker is not function aware and eliminates unreferenced
functions automatically)
*/
void GUI_X_Log (const char *s) { }
void GUI_X_Warn (const char *s) { }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 }
/*************************** End of file ****************************/

楼主:
奇怪的是我换任务优先级就可以了,不知道是啥问题 ? 以前的任务优先级是 2,换成比 2 高的就正常了,这个是啥原因呢 ?

网友:
下面这些代码,放到你的GUI任务里面试试,因为你的FreeRTOS还没有初始化,而emWin底层接口GUI_X_FreeROTS.c文件是要调用FreeRTOS的函数。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8x18);
  GUI_DispString("test test test test");

楼主:
发现调用这个函数会挂死
GUI_Delay(10);
请问这个需要检查哪里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调用这个函数会挂死
GUI_Delay(10);
请问这个需要检查哪里呢 ?

改成调用GUI_X_Delay还会死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调用GUI_X_Delay还会死机不。

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

帮不上了,
从你当前的配置来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这里的V4,V5和V6板子都有配置例子,对比下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不上了,
从你当前的配置来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这里的V4,V5和V6板子都有配置例子,对比下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会的。

HI
    经过不断的排查,最终发现初始化的时候屏蔽掉串口的初始化部分的代码就正常了,如下是我串口的初始化的代码,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呀,串口发送和接收都是正常的,请帮忙看看是否有地方会引起之前的问题,谢谢 , 还有事啥原因导致的呢 ?

/*****************************************************************************
*
*    模块名称 : LED指示灯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bsp_uart.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驱动串口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7-07-19 wendell  正式发布
*
*
******************************************************************************/
#include "stm32f103_main.h"
USART_TypeDef*  COM_USART[COMn] = {BSP_COM1, BSP_COM2};
GPIO_TypeDef*   COM_TX_PORT[COMn] = {BSP_COM1_TX_GPIO_PORT, BSP_COM2_TX_GPIO_PORT};
GPIO_TypeDef*   COM_RX_PORT[COMn] = {BSP_COM1_RX_GPIO_PORT, BSP_COM2_RX_GPIO_PORT};
const uint32_t COM_USART_CLK[COMn] = {BSP_COM1_CLK, BSP_COM2_CLK};
const uint32_t COM_TX_PORT_CLK[COMn] = {BSP_COM1_TX_GPIO_CLK, BSP_COM2_TX_GPIO_CLK};
const uint32_t COM_RX_PORT_CLK[COMn] = {BSP_COM1_RX_GPIO_CLK, BSP_COM2_RX_GPIO_CLK};
const uint16_t COM_TX_PIN[COMn] = {BSP_COM1_TX_PIN, BSP_COM2_TX_PIN};
const uint16_t COM_RX_PIN[COMn] = {BSP_COM1_RX_PIN, BSP_COM2_RX_PIN};
const uint16_t COM_IRQN[COMn] = {BSP_COM1_IRQn, BSP_COM2_IRQn};
//外部变量
//extern QueueHandle_t xQueue1;
//extern SemaphoreHandle_t xSemaphore ;
/*******************************************************************************
*    函 数 名: Bsp_COM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一个 uart
*    形    参:  COM : uart 号 com1 com2  baudrate :波特率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MInit(COM_TypeDef COM, 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UAR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 GPIO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 UART 时钟
  if (COM == COM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els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配置 TX 推勉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 RX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UART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OM_IRQN[COM];
  UART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UART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UART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UAR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串口特性设置
  USART_Init(COM_USART[COM], &USART_InitStructure);
  //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ITConfig(COM_USART[COM],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设置
  USART_Cmd(COM_USART[COM], ENABLE);
  //避免第一个字节发布出去
  USART_ClearFlag(COM_USART[COM], USART_FLAG_TC);
}
/*******************************************************************************
*    函 数 名: Bsp_SendDate
*    功能说明: 初始化一个 uart
*    形    参:  COM : COMx 号 com1 com2  Data :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SendDate(COM_TypeDef COMx, uint8_t Data )
{
  USART_SendData(COM_USART[COMx], (uint8_t) Data);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COM_USART[COMx],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    函 数 名: fputc
*    功能说明: 重定义pu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1打印输出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Bsp_SendDate(COM2,ch);
    return ch;
}
/*
*********************************************************************************************************
*    函 数 名: USART2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重定义putc函数,这样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从串口1打印输出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h;
  UBaseType_t uxSavedInterruptStatus;
  uxSavedInterruptStatus = portSET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 进入临界区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 (ch == 0xa5)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
  //退出临界区
  portCLEAR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uxSavedInterruptStatus );
}

网友:
中断优先级配置有问题,详细看下我们FreeRTOS教程的第12章节,专门讲解了这个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