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图标显示所用的位图数据使用啥软件生成的??

楼主(2017-08-12):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a = {
  56, // xSize
  58, // ySize
  224,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a,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RLE32
};

RLE32是啥格式?我用bmpcvt这个工具只能生成RLE16!!!

楼主:
版主,又来向你请教问题来了!在此先谢过版主!!

网友:
GUI_h文件里面有这个定义。
#define GUI_DRAW_RLE4         &GUI_BitmapMethodsRLE4       /* Method table ! */
#define GUI_DRAW_RLE8         &GUI_BitmapMethodsRLE8       /* Method table ! */
#define GUI_DRAW_RLE16        &GUI_BitmapMethodsRLE16      /* Method table ! */
#define GUI_DRAW_RLEM16       &GUI_BitmapMethodsRLEM16     /* Method table ! */
#define GUI_DRAW_RLE32        &GUI_BitmapMethodsRLE32      /* Method table ! */
#define GUI_DRAW_RLEALPHA     &GUI_BitmapMethodsRLEAlpha   /* Method tabl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h文件里面有这个定义。
#define GUI_DRAW_RLE4         &GUI_BitmapMethodsRLE4       /* Method table ! */
#define GUI_DRAW_RLE8         &GUI_B ..

我现在想在窗口上显示图标,可是不知道图标类型的位图数据怎样生成?(你的ID很熟悉,在秉火论坛的emWin板块经常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想在窗口上显示图标,可是不知道图标类型的位图数据怎样生成?(你的ID很熟悉,在秉火论坛的emWin板块经常看到)

安富莱的教程里面关于使用Bmpcvt生成.c源文件的方式有详细说明的。另外说下,小图标的转换用那个方式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图形、多像素点的图片转换的话会导致像素点丢失。
我想你可能是想问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富莱的教程里面关于使用Bmpcvt生成.c源文件的方式有详细说明的。另外说下,小图标的转换用那个方式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图形、多像素点的图片转换的话会导致像素点丢失。
我想你可能是想问这个的。

你说的是用bmpcvt这个小工具吧,我试过了,它是生不成RLE32格式的位图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用bmpcvt这个小工具吧,我试过了,它是生不成RLE32格式的位图数据的

哦哦哦,是这个意思呀,那我就无能为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是这个意思呀,那我就无能为力啦。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发现论坛里讨论问题的人好少!可能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别人不屑解答

网友:
你们的硬件运算能力真有那么强吗?不是JPG就是RLE压缩,还有什么stream的,吓死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大哥!下面这两种格式格式是什么格式?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usbicon = {
  150, // xSize
  150, // ySize
  150, // BytesPerLine
  GUI_COMPRESS_RLE8, // BitsPerPixel
  _acusbicon,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_Palmusic,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RLE8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call = {
  48, // xSize
  48, // ySize
  48, // BytesPerLine
  8, // BitsPerPixel
  _accall,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_Palmusic,  // Pointer to palett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硬件运算能力真有那么强吗?不是JPG就是RLE压缩,还有什么stream的,吓死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大哥!下面这两种格式格式是什么格式?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usbicon = {
  150, // xSize
  150, // ySize

网友:
位图做的简单压缩。代码量稍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图做的简单压缩。代码量稍小点。

明白了,谢谢版主哥的耐心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图做的简单压缩。代码量稍小点。

版主大哥,在移植好的emWin工程上加了ucosIII后,字符无法显示,是不是我哪里没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哥,在移植好的emWin工程上加了ucosIII后,字符无法显示,是不是我哪里没配置好?

版主大哥,在移植好的emWin工程上加了ucosIII后,字符无法显示,是不是我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哥,在移植好的emWin工程上加了ucosIII后,字符无法显示,是不是我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
裸机是不是已经没问题,方便的话,工程压缩下,传上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emWin工程加上ucosIII,会出现字符无法显示!
2.裸机上已验证没问题。

请版主大哥帮忙看看,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emWin工程加上ucosIII,会出现字符无法显示!
2.裸机上已验证没问题。

....... [p_w_upload=undefined]

1. emWin工程加上ucosIII,会出现字符无法显示!
2.裸机上已验证没问题。

请版主大哥帮忙看看,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机是不是已经没问题,方便的话,工程压缩下,传上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版主大哥,和emwin教程对应的F4开发板是哪款?准备跟着教程学下emwin,发个店铺链接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哥,和emwin教程对应的F4开发板是哪款?准备跟着教程学下emwin,发个店铺链接给我

直接搞这个F429的最新版本emWin,让你少走很多弯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这个配套的是V6板子: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这个F429的最新版本emWin,让你少走很多弯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这个配套的是V6板子:淘宝链接

已经买了,F429+7寸电容屏,以后要跟着硬汉哥学emwin了,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F429+7寸电容屏,以后要跟着硬汉哥学emwin了,多多指教

非常感谢支持